图传信号变差

楼主(2018-03-25):
有一次飞完了就照常放好(飞的时候图传正常) 过几天再去用信号变得很差 10米左右直接黑屏 换频道也不好使这是什么鬼啊

网友:
下雨了吧

网友:
天线松了!烧了放大芯片了!

网友:
绝对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图传的发射部份或接收放大部份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这种情况,请问楼主到底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没有长时间通电  可能是内部的功放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