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常常拆装,机翼与机身连接定会松动。加固方法,简单

楼主(2018-03-25):
图片清楚明了。轻木是自带的舵机固定块,一分为二。合页是几毛钱那种,当然也有更好的材料,自己找找看。螺丝是舵机固定螺丝,平时都丢掉的。用泡沫胶粘的应该比502好点,502太脆了。
还有,我的玻纤套管是用泡沫胶加热熔胶在粘机身合并前固定死的。套管与轻木固定座件有大概10多丝的间隙,再加上拆装,间隙会越来越大,那么机翼会加大抖动。所以把他粘死了,0间隙,怎样大油门也没有一点虚位了。好了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副翼上的那颗螺丝拧紧了吗?

楼主:
刚刚锁紧,不要使劲。

网友:
话说这样机翼突然受力会没弹性断掉  我猜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A:
楼主我的加高电机座和你一样,但我一加油门就低头严重,起飞就日地球。根本飞不起来。你的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我的x8一次俯冲急剧拉升后,机翼与机身连接处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加高电机座和你一样,但我一加油门就低头严重,起飞就日地球。根本飞不起来。你的会不会出现这个情 ...

加油肯定低头,所以电池重心的掌握就看自己取舍了,如果重心靠后小油门就会抬头,大油门就平稳。靠前呢就小油门平稳,大油门低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油肯定低头,所以电池重心的掌握就看自己取舍了,如果重心靠后小油门就会抬头,大油门就平稳。靠前呢就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