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OMNIBUS F4 V3 飞控 解不了锁

楼主(2018-03-25):
以前玩固定翼,玩DJI。近两天入了F4 V3飞控,在网上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照着调整。今天一天也没有解锁成功。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不开;用AUX1开关,进度条可以显示解锁,但用遥控器解不开。
让它折腾地我开始怀疑人生。用过F4 V3 的朋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OMNIBUS F4 V3 飞控 解不了锁 固定翼,飞控,遥控器,dji,f4v3飞控 远航 作者:tangri4 3806 OMNIBUS F4 V3 飞控 解不了锁 固定翼,飞控,遥控器,dji,f4v3飞控 远航 作者:tangri4 8351

网友A:
调一下油门微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油门微调看看

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
油门不能超过1000

楼主:
还是解不了锁,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飞行模式设置的不对吧

楼主:
我接上飞控再查杳看吧。

网友:
第一张图片,现在遥控器中把所有中间值都调到1500而后把所有摇杆最小值调到1000最大值调到1950-2000再试看可以不

网友B:
烦请参考这个
刷了3.3.0不能解锁?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52
看了一下你是3.2.2固件,同样适用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烦请参考这个
刷了3.3.0不能解锁?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52
看了一下你 ...

非常感谢您,找时间试试看。

网友:
没有设置过 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