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干扰GPS

楼主(2018-03-25):
装了个380轴距的多旋翼,GPS是裸的模块,装在飞控上方约5公分,数传用的是HC-12模块,贴在底部,天线用过弹簧天线和ipex接口延长的棒子天线(绑腿上),但都出现数传干扰GPS的现象:遥测显示的GPS速度在0.几到2.几之间跳动,然后定点悬停的时候就会不停晃动以修正这个速度。关了数传就恢复正常,HC-12频点从433.4到470多都试过,感觉频率越高干扰越大,功率降低至12mW还是有干扰,但没有100mW时那么频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网友A:
GPS用支架撑高至少15厘米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加高试试的。

网友B:
请教一下,GPS速度是那个参数?

网友C:
数传波特率是多少呢?

网友:
两个频段按道理不会干扰

网友D:
LZ怀疑你的电源被433模块干扰了,模块工作的时候 高频信号有可能串入电源!!不知道你数传和GPS是不是同一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怀疑你的电源被433模块干扰了,模块工作的时候 高频信号有可能串入电源!!不知道你数传和GPS是不是同一 ...

GPS接的是RX6/TX6,数传是板上引出的软串口,供电用的是RX1/TX1处的5V,估计是同一路的,有可能被电源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GPS速度是那个参数?

GPS没有设置,用飞控自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传波特率是多少呢?

数传用Hc-12默认的9600,GPS估计是115200,用飞控自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用支架撑高至少15厘米

刚开始布置时为了紧凑就直接架飞控上面了,后面实在不行就拆了重来

网友:
加入收藏,長知識,謝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