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

楼主(2018-03-25):
请问cf软件哪里设置自稳模式?

网友:
论坛很多教程

楼主:
搜索了,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了,找不到。

楼下左转泡泡实验室

网友:
里面设置模式

网友:
在模式里面啊!!!!!!!!!!!!!!!!

网友A:
因为你的关键字不对,首先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直接看通用教程,比如F3装机调试教程,或者CF装机调试教程,不要嫌麻烦就不想一步步看。

等你懂了自然会搜索了,比如CF模式设置教程,CF模式定义,这类关键字

你直接搜怎么设自稳当然搜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关键字不对,首先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直接看通用教程,比如F3装机调试教程,或者CF装机调试教程,不 ...

是的是的,我应该慢慢看,慢慢学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