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维修

楼主(2018-03-25):
a6是一款非常不错的充电器。今天烧了3路。
开始维修。

楼主:
烧的老惨的a6

楼主:
背部烧坏了两颗10k电阻和t4开关二极管。需要原件已做记录,两种mos工作方式一样。

网友A:
厉害了,我的也烧了这个,换了个也不行,看来还有别处烧了,输入口让我插了一下6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也烧了这个,换了个也不行,看来还有别处烧了,输入口让我插了一下6s电池

你看看这个mos坏了没?

楼主:
把左上角的mos(f8113)拆一颗与8672s  mos混合测试,好紧张。bo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个mos坏了没?

当时插上6s电池后发现冒烟了,屏还亮,赶紧断电发现插错了,拆开看开始只坏了这一个,8672s换上后一通电好像别的又烧了,而且现在插电后,12v电源上的指示灯会灭,a6没一点反应,没招了

楼主:
小电流测试成功了,哈哈哈哈哈。不知道温度如何。ps(模式管在通电是千万不要摸,手导电会导致模式管工作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插上6s电池后发现冒烟了,屏还亮,赶紧断电发现插错了,拆开看开始只坏了这一个,8672s换上后一通电 ...

检查后面三极管电阻是否正常。(对应后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后面三极管电阻是否正常。(对应后面。

好的,第再看一遍

楼主:
测试大电流,有两路坏,所以有路没电流。(不要介意
测试后正常工作。

网友B:
楼主云台主板会修吗,mos烧了两个,换了同样的mos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云台主板会修吗,mos烧了两个,换了同样的mos没反应

毛子的3轴我换过cpu。没修过mos部分。如果完全没反应可能是cpu坏。

楼主:
经过两小时的维修,终于修好了4路,满足我的4s充电

网友:
a6的售后政策不是随时都可以保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子的3轴我换过cpu。没修过mos部分。如果完全没反应可能是cpu坏。

不是完全没反应,只是两轴的云台,未修复之前还有一个有反应,烧了一个电机的两个驱动mos型号是4599c,不知道是不是我买错元件了,原来还有一个mos没烧有反应,换的两个mos没反应

网友A:
电阻和三极管都有问题了,我没这技术修了,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和三极管都有问题了,我没这技术修了,太小了

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修的

能否加下q24203528,请教一下,我买了mos管在路上了

网友(2018-07-19):
不会维修求大神帮忙修修或者给个售后地址

网友:
a6开机白屏求大神给维修思路!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更健康

网友(2018-09-23):
兄弟 我老是温度报错 显示93摄氏度 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好端端怎么会烧掉呢,是电池接反了吗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2019-03-24):
我的a6充电的时候也突然噗的一声,家里跳闸,。检查发现a6能亮,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充电了。开关电源不知道坏了没有。现在不敢用

网友(2019-05-07):
学习下,我也插6s上了。忘记了,因为还有别的充电器。忘记a6不是宽电压的了。售后说是老款,没有配件不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