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固定翼上电后舵机严重发热!求解!

楼主(2018-03-26):
本人新装了一架固定翼飞机,用的是pix的飞控,然后装前三点式起落架,前轮用舵机控制,然后和尾翼舵机并在一起插四通道,不插在飞控直接插接收机全手动飞一点事没有,但一插到pix飞控上就有问题了。上电后,并在一起的前轮舵机和尾翼舵机发热严重,几分钟就烫手。连固定的热熔胶都熔化了,还时不时有异响。拔杆行程很卡顿,行程很小。只有并在一起的前轮舵机和尾翼舵机有这问题,升降和副翼舵机没有这问题,很奇怪,找不到原因在哪,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先用万用表测一下飞控针脚电压!要是不是电压的问题就是你装配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万用表测一下飞控针脚电压!要是不是电压的问题就是你装配有问题了! ...

装配应该没问题,我直接插在接收机上都都能用,就是插飞控才出问题,看来得买个万用表检查一下才行

网友(2021-03-25):
奇怪的毛病,玩航模什么情况都能遇到,折腾就是快乐

网友:
现在模拟器都不知道这么安装

网友:
这两天在家调试f4飞控,我的垂直尾翼也时不时的失灵,断开电源再插回去又一切正常。。。看来也得拆了量下电压了

网友:
这么多人调试遇到问题,我也是,可以看下我的一篇帖子,我固件是inav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