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三代567三个输入端能用三个么

楼主(2018-03-26):
模友们,你们萝莉三代的567三个输入端是不是只能用两个啊

网友:
七个比例通道都能用啊

网友:
都可以用吧

楼主:
我的怎么有一个不能用,直接镊子分别短接单片机脚和正负极都没用

网友:
这三个通道,零位怎么算的

网友:
是不是还得调整,零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