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pix和雷迅pix有啥区别

楼主(2018-03-26):
如题?

网友:
厂家不同 价格不同

网友A:
既然刷的固件一样,最多也就是布局布线不同,还有芯片有没有用次品。其它没什么不同的,甚至可能连布局布线都是直接用的开源资料里的文件。

其实就是有个叫3dr的家伙,画个张图纸,有个叫雷迅和乐迪的分别照着图纸做了一份。

功能肯定一样,区别就是质量呗,这个只有对比过才知道,不过可能同时测试过的没有吧,何况还有品控问题,一个两个对比还不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刷的固件一样,最多也就是布局布线不同,还有芯片有没有用次品。其它没什么不同的,甚至可能连布局布线 ...

考虑搞个雷迅v2

网友:
其实都一样

网友:
出二手雷迅pixhack

网友:
雷迅,看运气

网友:
开源飞控好多问题无解~~

网友B:
80%左右吧,我之前买五个里面有一个是渣!

网友:
我很早以前就买了一个,也是感觉有问题,还买过其他家的飞控也是自动飞就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左右吧,我之前买五个里面有一个是渣!

是啊 所以果断的换了商品控

网友:
功能没区别,开源的东西都要看脸,还有就是不同厂家对电路有不同的优化,原件采购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