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DIY无线模拟器 —— 练Liftoff不用拖根线了!(转...

楼主(2018-03-26):
原来用着有线模拟器,练习的时候总是拖着一根线很是麻烦。

前几天tb上看到了一个支持S.Bus的无线模拟器,就买了一个:

(为了防止打广告的嫌疑就不发了,找一下应该不难(某宝搜索关键字:wireless simulator)。这个模拟器是第二代了,一代只支持PWM接收。)

到手发现是圆柱形的,这是个好的开始,说明里面有足够空间塞点别的东西。

拿出FrSky XM接收。这个接收是之前想装个室内小穿越买的,然而现在我暂时不打算装室内小穿越就闲置了下来。

(比较一下大小,塞进去毫无压力。)

开拆。把正面的贴纸揭下来,中间有个螺丝拧掉,就可以轻松拆开了。

按照说明书接线图把S.Bus接收焊上:

要焊在贴片插座背后的针脚上,位置特别窄焊起来很困难。

要是没有强迫症的话建议用附送的插头,把不用的针退掉,直接插插头上,会容易很多。

装上壳子之前记得先跟遥控器绑定一下。

这里我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测试的时候发现接收死活没法正常工作,折腾了很久换了另一个支持S.Bus的X6R却一切正常。

想起来我的XM刷了最新的固件,于是又刷到前一个版本XM161221,终于正常了。

虽然很奇怪,但是懒得深究了。

然后把接收套上热缩管吹一下,双面胶贴在电路板上,再塞进壳里:

拧上螺丝贴上贴纸,完工。

看起来跟之前毫无变化,但插到台机上就可以用遥控器练Liftoff。

终于可以一边练习一边晃来晃去,也不用担心一脚把线踩下来了。

网友A:
一个扌妾收机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扌妾收机废了

   再来一个

网友:
我报废过3个加密狗,1一接收机

网友:
接收机貌似有点贵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从哪里搬过来的吧 好久前哪里见过

网友C:
高频头寿命短了

网友:
不至于吧,弄的这么麻烦,还不如看我的帖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寿命短了

为啥高频头寿命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从哪里搬过来的吧 好久前哪里见过

觉得挺不错,特意分享过来的

网友:
xm特别坑,只有最老版本的固件可以用,刷了新固件不是连不上就是10米失控

网友(2019-12-15):
我的808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