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行模式选择

楼主(2018-03-26):
穿越机用什么模式,可以飞花式动作,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中文名,手动模式

对于主流穿越机飞控F3 F4来说就是arco模式

其实就是什么模式都不设置的情况下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名,手动模式

对于主流穿越机飞控F3 F4来说就是arco模式

看网上又什么反重力模式,还有慢平衡模式,有用吗?

网友B:
空中模式,花式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中模式,花式飞行

空中模式怎么设置??

网友C:
手动模式+AIR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模式+AIRMODEL

谢谢

网友:
airmode+anti gravity,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