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我想给罗丽的一个建议(请不要喷)

楼主(2018-03-27):
我从罗丽的第二代控开始,我就跟着做,都成功了,现在的外国板都是用SBUS信号的,罗丽可否做个纯SBUS接收机,或者高个PWM转SBUS,PPM输出的转换器,谢谢

网友A:
sbus和ppm都有,前者要加三极管,后者直接在遥控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bus和ppm都有,前者要加三极管,后者直接在遥控调

请问一下大佬SBUS模式怎么加3级管 是在接收机上加吗  加好之后遥控器怎么设置? 还是使用PPM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大佬SBUS模式怎么加3级管 是在接收机上加吗  加好之后遥控器怎么设置? 还是使用PPM输出? ...

萝莉群有,我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