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多个不同频点的图传时,在接收时如何抗干扰

楼主(2018-03-27):
求助大神,菜鸟一枚。在使用5.8g时,同时测试6个图传发射器,使用一个接收器,发现接收器自动搜索时,每次都只能接收同一个画面,另外接收时会有干扰,如何避免干扰呢

网友:
多个信号当然不能靠自动搜,需要手动切换,然后查频率表,尽量把频率错开,不是频道号离得远,要查频率对照表,频率数值离得远才行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网友:
上面全部正解,或者你用数字图传!

网友:
600mw图传频率间隔200以上,200mw图传频率间隔120以上,25mw图传频率间隔20以上

网友: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斯迈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