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的固件

楼主(2018-03-27):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的船是后面只有两个螺旋桨,车子固件是后轮驱动  前轮转向  所以感觉和船的驱动方式不一样,网上 ...

那就弄两个电调,两电调信号线用Y线连接,然后在用Y线连接,一个连接升降一个连接副翼,就这样了,应该行的通

楼主:
已解决,打扰各位了

网友A:
刷的是车,一样玩的很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的是车,一样玩的很6

大佬  我的船是后面只有两个螺旋桨,车子固件是后轮驱动  前轮转向  所以感觉和船的驱动方式不一样,网上说要弄混控或者混控器,大佬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