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矢量推力倾转式竞速穿越机

楼主(2018-03-27):
两轴矢量推力倾转式竞速穿越机架
整套机架:全碳纤维PLUS版打印(不是市面上其他3D打印机架所能比的)170克
轴距:标配330MM 最大支持9桨 (轴距250~450可选)
电机座:碳纤维PLUS版本和普通FDM 碳纤维耗材相比:远远超出市面上3D打印碳纤维材料的韧性,比上一代版本韧性强6倍以上,同时强度和耐磨性可达到abs级,电机座支持—可装2204.2206.2208.2212.2216.2810.2820.3550电机座(需另配35*35十字架电机座)电机座安装孔:35*35/19*19
舵机:定制金属齿轮12克数码舵机(可选)
舵机座:一体化分体式舵机座   安装舵机更方便
电机座转向角度:左右方向180度超大角度。(可用于小型倾转式垂直起降固定翼VTOL无人机)
两轴优势:超灵活多机动性,矢量推力倾转式电机座,前进,转向,爬升比四轴更有优势(同等电套配置情况下)

网友:
有套件出售吗?

网友:
一直以来都觉得2轴怪怪的

楼主:
X宝搜:两轴矢量推力倾转式竞速穿越机

网友:
舵机速度比不上电机加电调速度

网友:
支持创新!不过总感觉这个“一体化分体式”叫的怪怪的

网友:
创意,东西都很好。但是叫竞速穿越机不太合适吧,怕是两年前穿越机的速度。

网友:
刁炸天
但是我不认为适合穿越机 舵机不耐用不耐炸

网友:
塑料齿容易跑牙!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斯迈尔斯

网友:
好飞机啊!!!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觉得两轴飞机受舵机性能影响很大,但是舵机还在使用pwm信号,调整速度不如电调快

网友:
操控型恐怕比穿越机差远了……

网友:
应该定制外壳做成阿凡达就行了

网友:
有飞行视频可以看看吗?

网友:
还有店铺里的套件简单说明一下啊,如果自带接收什么的,套件是哪个?

网友:
觉得两轴飞机受舵机性能影响很大

网友:
这舵机扭矩太小,飞机晃几下舵机就报废了

网友A:
楼主要是倾转电机是无刷的,我马上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倾转电机是无刷的,我马上入

是无刷的

网友A:
我指的是用无刷电机控制倾转角度控制,才能保证更好的可靠性和响应速度。您听说过无刷云台吧。我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用无刷电机控制倾转角度控制,才能保证更好的可靠性和响应速度。您听说过无刷云台吧。我是这个意思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wNjE3NzA0OA==.html?spm=a2hzp.82447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