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YSf4飞控与华科尔sbus接收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8-03-27):
如图,好久没玩了,买了一个最新的DYS f4 pro v2 飞控,接线刷固件都没有问题,最后一步完成不了。采用华科尔SBUS那个小接收机,去年在f3上面还能正常使用。sbus接收机连接RX1  5V  GND均没有问题,打开遥控,接收机上电对频,红灯常亮,连接10.2bf调参软件,遥控器无响应,求大神解答。

dysF4飞控接线图

网友A:
默认的好像是3.2.2,可以试下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好像是3.2.2,可以试下新固件

使用的是最新的3.3.0固件

网友B:
地面站有一个接收机类型选择sbus

网友C:
主要是调参软件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有一个接收机类型选择sbus

类型也选了,串口选的是urt1.    选用sbus。      线也连着对着。     就是想看看是不是遥控器设置哪里出问题了,或者这个接收机设置,或者是油门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调参软件的设置

遥控器好久没用了,复位了一下。   能告诉我油门参数设置吗。    D10 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好久没用了,复位了一下。   能告诉我油门参数设置吗。    D10 不好使 ...

油门默认就好,主要是在调参软件里调整油门曲线,遥控器调曲线手感不好,也可能是遥控器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斯迈尔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默认就好,主要是在调参软件里调整油门曲线,遥控器调曲线手感不好,也可能是遥控器分辨率的问题

用那个ppm模式可以用,sbus功能应该和飞控板不太兼容。   谢谢了

网友:
S.bus模式应该是在Bf的配置里设置,ppm是模拟信号,S.bus是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