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IXHACK的问题,如何接UBEC

楼主(2018-03-27):
买了雷迅的PIXHACK V3,准备装直升机,但是发现一个问题,雷迅的电源传感器模块最大输出只支持5V 3.0A,这个参数无法满足600级直升机舵机的要求,目前使用的UBEC是6V 8A,最大15A的配置,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如何把UBEC舵机供电接入,请问怎么接,太多的资料都是关于多轴,直升机资料好少啊

网友A:
好像默认输出部分的供电就是和飞控断开的,我固定翼反正舵机电实际是从电调插油门通道供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默认输出部分的供电就是和飞控断开的,我固定翼反正舵机电实际是从电调插油门通道供进去的 ...

你的意思是UBEC直接插在飞控输出的空闲接口,供电给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UBEC直接插在飞控输出的空闲接口,供电给舵机?

刚才试了下,貌似不对,有点没头绪中

网友B:
不用飞控的BEC,自己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飞控的BEC,自己买一个

我有bec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貌似不对,有点没头绪中

就是output那一排的供电是连在一起的,和飞控本身不通,飞控还用他自带的电源模块供电,然后把给舵机供电的bec插到output口的一个不用的通道上就可以了。就和你原来不用飞控接接收机一样就行,你就把飞控output口当成接收机的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bec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接

舵机的正极和负极接BEC的正负机,把信号线接飞控就行了.一般正极是红色负极是黑色信号是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output那一排的供电是连在一起的,和飞控本身不通,飞控还用他自带的电源模块供电,然后把给舵机供电 ...

嗯嗯,就是这样接的,不对,继续研究中

网友:
把舵机正极挑出来,飞控和舵机单独供电。

网友: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斯迈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