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Pixhack真假问题

楼主(2018-03-27):
小弟是新生最近收了个二手的Pixhack号称是2.0的,但是当连接Mp(版本号1.3.53)的时候软件提示我可以升级APM3.5.5,而且跟着泡泡视频刷固件后进入终端连接后一直出现乱码文字不会停(这个和APM很像),无法输入命令,老铁们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啊!谢谢各位~

网友A:
mp就是apm地面站  只是pix和apm通用   pix地面站QGC好像是 还是什么的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就是apm地面站  只是pix和apm通用   pix地面站QGC好像是 还是什么的忘了

Pixhack不是用mp基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hack不是用mp基站的?

可以用mp 也可以用QGO  QGO是专门为pix设计的 里面的固件都是pix原生固件  就是地面站全是英文看不懂   大部分都是用mp地面站

网友B:
pixhawk 可以用MP 可以用QGroundControl 也可以用UgCS
现在更新固件哪里要命令行 泡泡的教材太老了 这些东西几个月就更新一次

网友C:
估计你的地面站版本高了。用1.3.2几的试试。直接刷固件就行了,不用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的地面站版本高了。用1.3.2几的试试。直接刷固件就行了,不用命令

用了1.3.3*的,但是不能连接,一直提示连接超时!搞得我头都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hawk 可以用MP 可以用QGroundControl 也可以用UgCS
现在更新固件哪里要命令行 泡泡的教材太老了 这些东 ...

那请问Pixhack现在最新版本是不是到了3.5.5?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Pixhack现在最新版本是不是到了3.5.5?

Pixhack没有真正的版本号 大版本是V3 FMUv3修改版 CUAV 他们自己控制版本号
Pixhawk 1  大版本号2.X  FMUv2 修改版
Pixhawk 2 应该最新版 V2.1 FMUv3修改版

Arducopter 软件版本是3.5.5
MP 最新 1.3.6652

网友:
你试试把内存格式化一下,以前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也!——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