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LI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8-03-27):
请教大家  怎么用CLI调整F3飞控的BB响和电池电压测量的端口?

网友A:
bb响的调整不了,有驱动电路的,电压测量的好像不一定行,有个ADC转换。
只有直接和处理器连接的针脚可以换。

使用 resource list 查看端口资源
用resource命令来更换针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的调整不了,有驱动电路的,电压测量的好像不一定行,有个ADC转换。
只有直接和处理器连接的针脚可以换 ...

驱动电路简单  我只是不懂端口调用指令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也!——刘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电路简单我只是不懂端口调用指令

命令就是上面两个,详细使用方法参考 betaflightwiki百科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Betaflight-resource-remapp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就是上面两个,详细使用方法参考 betaflightwiki百科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 ...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