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地面站可以使用高德离线地图吗?

楼主(2018-03-28):
请问各位朋友飞鱼地面站有没有使用离线地图的功能,高德地图的哈,谷歌的我用不了。谢谢

网友:
应该不能吧,我一直用在线地图需要流量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也!——刘秀

楼主:
对,应该不能,如果支持以上功能,那么安装应该更复杂。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A:
在飞过的地方第一次用流量,下次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过的地方第一次用流量,下次就不用了

谢谢!我也看到了有一个存储功能,可以在家将飞场的地图与航点存储起来,到了飞场再用,就是只能存一副界面的地图。

网友(2018-09-07):
可以的。在设置里面

网友:
现在飞鱼好像没有更新了  pix用飞鱼会稳定么

网友(2019-03-12):
小手一抖,牛逼到手

网友:
地图能规划路线吗,巡航吗

网友(2019-11-01):
用个梯子 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