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4飞控 Omnibus V3版带OSD 油门怎么调

楼主(2018-03-28):
F4飞控 Omnibus V3版带OSD   在软件里显示油门为1031,解锁要1000以下,怎么调到1000以下呢,遥控器只能调到1030,这个怎么调,请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斯迈尔斯

网友:
不用油门低于1000,你在接收机页面,看油门右边有个摇杆低位阈值,只要油门值低于那个值就可以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