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疑问

楼主(2018-03-28):
最近新组装了一台飞越650四轴,用的飓风2810 KV750电机以及天行者40A电调,组装完后发现电调太大,挂载不美观,后来看飓风说KV750的2810电机满载最大电流不到20A就想换个小电调,这一看就出问题,发现同样都是30A的电调为什么穿越机的就可以做那么小?我能不能买个穿越机的电调给我的多轴用?穿越机电调和普通电调除了体积大小有其他区别吗?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可以用的,然后输入端可以加个电解电容。

网友:
注意电压,如果电压也满足就能用,至于为什么穿越机的电调小,只是技术发展了

网友A:
能用虽然能用,但穿越机电调可靠普遍不高,注重爆发而非长时间大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虽然能用,但穿越机电调可靠普遍不高,注重爆发而非长时间大功率输出。

原来如此,主要是稳定性不好不适合长时间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