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飞控无法解锁!!!!有偿也行!!我快被搞疯了

楼主(2018-03-28):
富斯i6遥控器,自带的接收机,F3飞控,按照网上的教程视频来,但是飞控就是解不了锁。下面是我的调参的截图。我真的快被这个东西搞疯了,飞机放了一个月还没飞起来,真的希望有人来帮帮我,找了帖子,发现没和我类似的。急!!!求助!!!学校马上要组织航模比赛了,我还想参加比赛,谢谢好心人,有偿也行,谢谢!!!!!!!

我感觉是不是油门设置出了问题

楼主:
补充:解锁的时候,红灯会快闪几下,然后就又恢复正常的闪烁。

网友A:
从你遥控器那张图看,当前油门在最大位置?
如果不是,你油门通道需要在遥控中反相一下

然后就是遥控最低油门的时候那个值要小于你前面设置的最小油门那个1150

然后你带地面站解锁,首先看看解锁的时候arm那个点是不是落在你那个黄色选中部分区域了,如果没有,就是你设置问题

如果有,看看arm前面那个块有没有绿,绿了就说明解锁成功了,没有的话一般还是油门行程的问题,慢慢调整几次就好了

网友:
你油门都没有按到最低吧,不解锁还算好的了

网友:
富斯有个问题,你要把油门操作设置改一下,有个sticksmode,有四种模式,你换着用,如果飞控有变化,说明可以解锁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也!——刘秀

网友B:
简单,把油门的值调小点就行

网友:
注意看一下上方的日志,链接后写着禁止解锁。
你拔掉USB试试能不能解锁,注意卸桨。

或者插上USB时候,进电机页面,滑动右下角那个我已确认风险,解锁电机,就可以了。
你的设置很多都有问题,可能飞不好,但是解锁应该可以。

详细参考刷了3.3.0不能解锁?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52

网友:
估计是行程不够吧 遇到过

网友:
开始设置前,点击右上角的 连接按钮,飞控与软件进行连接

开始设置了看到机机的姿态,晃动一下机机,软件里面的穿越会与手上的机同步姿态,此时,先做个水平校准吧。

由于这次我们直接使用SBUS接收机与飞控链接(SBUS的好处,先百度去吧),需要打开串口。

这里需要设置的地方不少,图片均有文字说明,自己看吧.

往下拉,还有需要设置的。

设置完记得点击保存哦!!

pid界面,首先很赞的是,bf3.0默认的参数飞手动模式简直就是爽歪歪的节奏(本地新手已经全部直接进入手动模式)。注意 super rate选项是操作动作反馈大小的选项,默认设置的话,新手略感觉过于灵活,高手又觉得太迟钝,新手适当调小,高手适当调高(我现在设置是 0.80  0.85  0.85),设置完记得点击保存。

接收机界面,这个时候给机机通电(确保接收机通电),测试一下各个通道正反是否正常,1通道横滚,2通道俯仰,3通道油门,4通道反向,5通道开关解锁油门(推荐使用2段开关),6通道控制分电板的寻机BB(推荐使用2~3段开关),7通道控制飞控上的无源BB。
油门通道校准需要特别注意,这里需要适当微调遥控的油门行程,油门在最低时候,电脑显示1000(前后误差不超过3),油门最高时候,电脑显示2000(前后误差不超过3)。校准完记得点击保存。

模式界面,第一个 ARM模式就是开关解锁,点击添加范围,拖动幅度条到自己想通过第五通道(就是AUX1通道)控制的范围(拨动开关的时候下面有有小光标会移动)。
第二个是空中模式,新手不推荐开,一般适用于3D花式飞行。
第三个是ANGLE自稳模式,设置方式与前面相同,注意选择其他通道控制(本文直接推荐使用手动模式,所以不推荐设置自稳模式)
第四个是HORIZOM半自稳模式,设置方式与前面相同,注意选择其他通道控制(本文直接推荐使用手动模式,所以不推荐设置半自稳模式)

这里是飞控上那个BB响控制的设置,非常有用,严重推荐焊上这个BB(飞控默认是不配的)
设置完模式,记得还是需要点击保存。

勾选启动高级模式

舵机界面,第一行勾选A2,这样结合前面的设置,就能通过遥控的第六通道来控制分电板上的BB响,记得点击保存哦。

进入命令行,用命令来锁定飞控的最低油门及最高油门
输入 dump  回车
输入 set min_check = 1000 回车,确认最低油门值1000
输入 set max_check = 2000 回车,确认最高油门值2000
输入 save 回车,保存重启飞控

最后就是电机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此时先去掉动力电池,去掉桨。

勾选 我已明白风险…………

将控制推到最高,上动力电,电调开始唱歌12345……唱歌结束,把控制拉到最低,电调确认最低油门值,最终确认电调自检完成。OK,电调电机的油门行程校准就完成了。

至此,F3飞控基本设置完毕,再次检查电机的转向,电调接入飞控的排序。一切OK,装桨上天

楼主:
我是PW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把油门的值调小点就行

能详细一点吗?
把那个值调小一点
谢谢

网友:
用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
把那个值调小一点
谢谢

调到900试试,我的机器也是一开始不能解锁,这样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遥控器那张图看,当前油门在最大位置?
如果不是,你油门通道需要在遥控中反相一下

连上地面站是不允许解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上地面站是不允许解锁的

但是能看是否满足解锁条件,就是ARM那个模式会被激活,你看你切模式的时候是不是切到哪个模式哪个就前面名字那块就变色,arm也是一个模式,只是电机不转,但是模式会激活

楼主:
已解决,刷了老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