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 加速度计校准兔笼

楼主(2018-03-28):
终于简单妥妥的校准inav加速度计了

网友:
装上飞机后就不方便了

网友A:
成本有点高,我会选择3D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有点高,我会选择3D打印。。

一次校准,不用装上飞机再搞,打印的也会很好有机器就没问题,

网友:
我一直拿手上校准

网友:
飞手动要什么加速度计,直接关了,还能给CPU腾点功耗出来

楼主:
没准有些你解锁都没法过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inav的加速度校准不是拿在手上校都可以么?

楼主:
既然要玩,我们还是专业的校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