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灵4pro给自己倾斜摄影

楼主(2018-03-30):
高度15米,重叠率85%,站了有差不多20分钟,一块电池就剩20%的电了。如果高度是十米,重叠率90%的话,效果能更好,不过电池需要准备三块才够用。
面积不大,但是有500多张照片。处理数据也花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献上五边航
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B:
地面站用的是什么软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用的是什么软件哈?

Altizure

网友:
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歌德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tizure

Altizure感觉航线规划不太合理,没有多边形航线规划,但是支持断电续飞挺好的!GS PRO航线有航点99限制也不太好!PIx4d没法续航也不行!唉,没一个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zure感觉航线规划不太合理,没有多边形航线规划,但是支持断电续飞挺好的!GS PRO航线有航点99限制也 ...

您制作一个吧,然后免费

网友C(2018-07-01):
你用什么软件做斜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软件做斜影

思密达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