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内存不足

楼主(2018-03-30):
先提示了内存不足,然后又出现如图这种情况,好像要输什么指令
确定之后出现下面这对话框
这个是内存不足让清内存的吗,求指点。

网友A:
地面站问题,和飞控无关,你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歌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问题,和飞控无关,你换个版本试试

好的,顺便问一句那个日志怎么清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顺便问一句那个日志怎么清除

这个我没试过,之前的apm好像也没遇到过需要手动清日志

你试试在最开始显示姿态那个界面下,姿态那个窗口下面一堆信息的那里有好多选项卡,好像有个lo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试过,之前的apm好像也没遇到过需要手动清日志

你试试在最开始显示姿态那个界面下,姿态那个窗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