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8-03-30):
请教大家上面红匡的设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没用过

网友:
D setpoint weight: 摇杆突然变化 derror/dt 很大时候PID Dterm输出的权重
1的话就是1:1 大于1的话机器会更灵活 当然可能会有更大的震旦 设置低了更适合 freestyle 高了适合racing

D setpoint transition: 小于1时 摇杆突然变化 降低setpoint 也就是降低 derror/dt输出值 有点像低通滤波那种感觉
设置低了感觉很软 高了到1也没问题
这项设置低了PID调的好坏都看不出来了

网友:
D的加速度和阻尼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不是软件执行原理,通俗理解。
http://mp.weixin.qq.com/s/Gqy7FS8kxcNJ8nLM9b-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不是软件执行原理,通俗理解。
http://mp.weixin.qq.com/s/Gqy7FS8kxcNJ8nLM9b-0-A

大师,反重力是什么作用??希望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反重力是什么作用??希望解答一下

大什么师,不是大师

烦请参考这个
http://mp.weixin.qq.com/s/_VrBP7rz09W1PecCTmy5fQ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反重力是什么作用??希望解答一下

反重力的意思就是让飞控克服自然惯性,使飞机保持当前姿态

个人理解,纯属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重力的意思就是让飞控克服自然惯性,使飞机保持当前姿态

个人理解,纯属巧合 ...

建议多了解,不要猜…bf的anti gravity是快速加油门时会提高i值减少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