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挖掘 opentx2560

楼主(2018-03-31):
最近搞卫生从盒子里翻出一块arduino mega2560 的板子 和一块12864的屏幕 打算做opentx 玩玩
翻了国内的论坛发现挺少人做这个的  就到国外论坛翻了翻 发现是个远古项目 因为无聊 所以蛮做
着玩 收了一块富斯t6尸体 打算改opentx 目标是做最小的破坏  加三个开关 和一个旋钮 在按键面板
一个长方形按键  左边编码器保留2560好像直接支持编码器
这是我最初的想法  尸体还没到先发个帖
分享一些从国外网站上找的资料 2560可以加sd卡 加语音wtv020 和jq6500 据说jq6500比较好一些
然后可以加 fram( 这个叫外置运存?) opentx好像现在对2560不怎么感冒了 现在opentx主要在做国内
遥控FrSky 的一些遥控 不得不说frsky 的射频是真的好
mega2560的接线图
。。。。。。。。。。。。。。。。。。。第一次发帖  搞不清楚  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想要做的话 不懂的跟帖问
我先说一下 大概的步骤
拿到2560的板子 我们先要插上usbasp 下载器

类似这样的下载器然后要看你的mega2560 是不是正版的
正版的usb下载部分是用atmgea8 或者16 作为下载
如果是正版的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要烧两个bootloader
1先给 atmega8 或者16 下载bootloader
2然后给mega2560下载bootloader  isp的口是不一样的 左边是8/16的下载口 右边复位按键边上的是mega2560的下载口
如果是国内改版的mega2560下载是ch340的 就只需要给mega2560下载熔丝 和bootloader 就ok了
给mega2560烧写熔丝  然后刷bootloader 然后拔下烧写器 插上开发板配的usb线 然后可能需要安装驱动
全程脚本设置  不会弄坏板子 这是最安全的方式了 特别不建议新手用progisp 这个软件   懂aduino的可以用aduino的方式给2560下载bootloader
驱动装好后 用opentx的上位机 下载     需要注意的是要设置一些端口

设置好就可以 配置你的固件 板子选diy2560  然后选择你的屏幕驱动类型 选择你需要的功能 回传 语音 震动 啥的。。
然后下载固件   烧写到你的板子上  就ok了   第一次发帖  ,。。。。乱排的版  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回帖问
由于遥控还没到  没法继续
然后好像 我没有权限上传那么多照片 我会在楼下上传 排版很乱 多多包涵 。。。。。。
这是 要用到的附件 熔丝烧录的脚本 和bootloader 还有部分材料 这是别人分享在百度云上的 感谢这个人
2560bootloader        https://pan.baidu.com/s/1c1bb7pA?frm=fujian

再发一个法国人的软件  opentx对2560的更新不怎么样 现在法国人有个团队叫openAVRc 在更新 上位机和opentx差不多  可以帮你刷熔丝和bootloader

另外 如果用 上面第一个方法脚本刷的bootloader 用opentx刷入系统不能工作的话   可以试一下用openAVRc刷bootloader  我用第一中方法刷的bootloader 就不能工作 后来我用了openAVRc的bootloader 成功了
软件我上传到百度云了 openAVRc上位机 https://pan.baidu.com/s/1elonlqCbpyzqfrkEktVRcQ
我上传的链接好像有问题 大家可以复制粘贴到浏览器上下载

楼主:
这是下载bootloader 的教程

楼主:
还有很多附件没有上传  我好像没得权限 你们可以去别的opentx2560的附件 然后关于语音的部分原理图我会在楼下继续上传  (如果能上传的话)

楼主:
MEGA2560_FlashProcedure.pdf (263.4 KB, 下载次数: 156) 这个是烧写的英文教程

楼主:
这是国外diy的照片 加了jq6500语音 fram  sd卡

楼主:
如果有人要做  途中有问题我会一一解答 但是做教程的话 可能没那么精细

网友A:
只需要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电路图和程序就可以了,谢谢,如果可以的话请发邮箱499406697@qq.con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电路图和程序就可以了,谢谢,如果可以的话请发邮箱499406697@qq.con感谢楼主

我现在在做的只是遥控器 不是高频头和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做的只是遥控器 不是高频头和接收机

那就遥控器吧,我也想做就是没资料

楼主:
发一下我点亮的图片 然后附上加语音wtv020 的原理图 还有Fram   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遥控器吧,我也想做就是没资料

资料我已经上传了 在1楼你可以去下载 2560ootload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我已经上传了 在1楼你可以去下载 2560ootloader

好的谢谢

网友:
哈哈,电脑跟我一样,神舟战神

网友:
牛逼哄哄,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
收的富斯T6尸体到了  成色很新 高频头应该是好的 可以直接用 今天测试了编码器 效果很棒  本来计划需要在面板上破坏一点点加一个按键 现在不需要了 编码器搞定了 就是还有一些不完美 暂时先这样吧  计划加开关和旋钮的的地方 空间也不够 暂时先不加吧
下一步打算用原装的 屏幕  主要是找不到尺寸这么大的12864了 而且原装的屏幕支架很棒 T6的板子上led口有很多焊点引出来了
明天测试一下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今晚测试了 原装的12864屏幕 发现富斯果然用的都是st7565r的屏幕
所以的都测试ok了 下一步打算把开发板上的插槽拆掉 直接焊线了 线方面我决定用硅胶线 耐拉扯 不会断
硅胶线还没到 等到了再更新咯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一下我点亮的图片 然后附上加语音wtv020 的原理图 还有Fram

一楼我重新上传的加语音 wtv020 和JQ6500 的原理图   JQ6500模块记得买带sd卡槽的

楼主:
WTV020 Voice.zip (69.16 KB, 下载次数: 10)   JQ6500模块语音.zip (52.06 KB, 下载次数: 10) 一楼似乎无法编辑了 我把语音资料放这里咯 wtv020 和jq6500带SD卡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做M2560的opentx 。请问你编码器部分是怎么搞的,我折腾好久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做M2560的opentx 。请问你编码器部分是怎么搞的,我折腾好久都不行

你看看原理图  编码器部分的电路 你接对了吗  上个图看看

楼主:
今天有空继续弄一弄  把线接好 把开发板的usb口引出来 到充电口的位置
把开发板的插槽去掉直接接线  其中lcd的线真是头大 地狱飞线 要有耐心 还好用的是硅胶线 比较软
线全部引出来 我把线接到原pcb的插槽下边 比较方便一些 直接从原主板引5v到开发板
由于没买妞子开关 就只接了原本的四个纽子开关 和两个旋钮  面板上还要接四个按键
暂时还没有想好怎么样比较美观一些   弄完这些上电才发现屏幕驱动有问题 还得找人改代码
我用的是openAVRc 法国佬的在更新的系统 现在支持四合一高频头了直接spi接2560  我暂时还没有接
后面打算加JQ6500 和FRAM和时钟 慢慢来

楼主:
今天修改了驱动  lcd显示正常了

网友:
持续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看原理图  编码器部分的电路 你接对了吗  上个图看看

我的板子是别人画的opentx2560,引出了rot接口,rot1/2我都试过,没有反应,使用编码器需不需要在软件里面修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是别人画的opentx2560,引出了rot接口,rot1/2我都试过,没有反应,使用编码器需不需要在软件里 ...

编码器 设置里面要开启 navig  选择编码器a或者 b

楼主:
今晚把遥控器全部装完了 暂时还没有装语音 接了一个编码器  两个旋钮 四个纽子开关 足够我使用了
引出ppm接原来富斯T6的高频头  模拟器接口继续使用 尽可能的无损改造  但是 前面面板还是给我开了四个小口
装了四个微调按键   暂时先告一段落了 看来没什么做这个2560  希望有在做的朋友不要放弃 烂尾最可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码器 设置里面要开启 navig  选择编码器a或者 b

非常感谢,我刷了openavrc固件后编码器可以用了,但是有了编码器有时也不能完全舍弃四个导航键,有一点小失望。似乎opentx的bootloader和openavrc的bootloader不兼容,而且用伴侣下载固件时需要在中间手动复位一下,即使我的下载器有接DTR。期待可以使用128芯片毕竟2560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刷了openavrc固件后编码器可以用了,但是有了编码器有时也不能完全舍弃四个导航键,有一点小 ...

你的板子是开发板吗还是 最小系统板 如果你接了dtr还是 没法正常自动下载 说明你的复位功能没有实现 你需要在dtr 接rst 串一个0.1uf的电容试试   128的引脚就那么多 运算能力 就那样 128的功能几乎已经被压榨完了 也没有新的引脚 去实现新的功能了

网友C:
想试试看3.0版本,找不到下载,楼主有下载的联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试试看3.0版本,找不到下载,楼主有下载的联结吗?

3.0版本的 引脚改了很多 使用了arduino 2560没有引出的引脚  我上传到百度云  你到我的帖子上下载 我贴到最新楼层

楼主:
openAVRc 最新出到V3版 但是这是测试版 有bug 有bug 有bug  飞飞机出问题 不要找我 3.0版本用的标准硬件就不是arduino 2560了 而是2560的最小系统板 2560core mini 淘宝上有卖 但是很贵 有做的可以自己画板子 这是V3的测试版的安装包 里面有V3的引脚定义原理图 懂的人都看得懂 https://pan.baidu.com/s/1QOgpDZ6S4kpb6Wnd7xq1IA

网友D:
openAVRc这个和OPENTX2560有什么区别呢,官网是什么,能提供下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enAVRc这个和OPENTX2560有什么区别呢,官网是什么,能提供下学习吗

openAVRc 是法国几个人基于opentx2560的源码之下 进行的修改更新  因为opentx很久没有为2560版本固件进行更新了  所以现在法国几个人在做这个项目  在法国网站上有 RCGROUPS 上也有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AVRc 是法国几个人基于opentx2560的源码之下 进行的修改更新  因为opentx很久没有为2560版本固件进行 ...

哦,那硬件上有没有更改呢,有没有加什么新功能呢,看了下加FRAM + RTC这两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E:
最近有兴趣倒腾一下!
用了128A的实验板

网友(2018-08-29):
请把修改富斯T6屏的代码详细写一写,我有富斯T6控,也想完全按你的方法做。谢谢!

网友F:
请问ssd1306是怎么驱动的? spi的吗? 我折腾了好久就是亮不起来, 最后还是换并口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ssd1306是怎么驱动的? spi的吗? 我折腾了好久就是亮不起来, 最后还是换并口屏了. ...

iic  要接iic 的sda scl  然后上位机选ssd1306的固件 刷入

网友G:
有没有完整一些接线图。

网友(2018-11-18):
没有更新了,最后结果怎样了.请楼主赐教呵!

网友H:
没有更新了,请楼主发表最后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更新了,请楼主发表最后结果.

已经做完了啊 上面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完整一些接线图。

原理图就是接线图啊

网友I(2019-01-24):
引用 楼主:
iic  要接iic 的sda scl  然后上位机选ssd1306的固件 刷入

请教楼主  我在2.19 和 2.2 下界面  DIY 2560 主板 没有找到 SSD1306 选项呢   指导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修改了驱动  lcd显示正常了

楼主 指导下 我现在就如同前面显示一样  显示不正常  如何修改驱动 麻烦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改的真是漂亮啊

楼主(2019-03-09):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  我在2.19 和 2.2 下界面  DIY 2560 主板 没有找到 SSD1306 选项呢   指导一下 ...

有啊  ssd1306走iic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指导下 我现在就如同前面显示一样  显示不正常  如何修改驱动 麻烦指导一下  谢谢 ...

上个图看看吧 你用的是opentx还是 openavrc

网友(2020-11-30):
引用 网友E:
最近有兴趣倒腾一下!
用了128A的实验板

你好楼主,你这个OLED怎么接的。有接线图吗。这个要怎么设置才能兼容OLED屏。

网友(2021-02-28):
我也想做一个,正好有个坏的I6

网友:
UP主有群吗?可以去学习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