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有刷双向电调制作完成

楼主(2018-03-31):
做了一上午,终于完成了,这回能玩车了

网友:
这个电调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图纸

就这个图纸

网友B:
很不错,我制作的有短路,总是自动重启,还7805发热巨大,后来发现短路点,处理后杠杠的,玩车飞快,MOS发热很大。打算加散热片,带540没问题。

网友C:
有刷和无刷那个号累,怎么办没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和无刷那个号累,怎么办没法选择

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我制作的有短路,总是自动重启,还7805发热巨大,后来发现短路点,处理后杠杠的,玩车飞快,MOS发 ...

我的也发热,我也打算加散热片

网友:
你现在这样子,玩要注意,带不了多大的电机,最好加上散热,管子也最好再并上一组。

网友D:
只能插1S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插1S电池吗

我用的是3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我制作的有短路,总是自动重启,还7805发热巨大,后来发现短路点,处理后杠杠的,玩车飞快,MOS发 ...

能发和原件清单吗

网友E:
能提供一下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提供一下程序吗?

加我qq30643826我让你进群

网友F(2018-05-10):
楼主:可不可以公开一下PCB布局啊,我申请加你QQ好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不可以公开一下PCB布局啊,我申请加你QQ好友了

很简单的,照着图做就可以,程序群里就有

网友(2018-08-31):
怎么没有固件,多大电流的

网友:
楼主可以一下好友嘛

网友(2018-11-17):
各位大神这个,pnmos的有刷电调,支持什么样的接收,734a的原装接收和遥控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