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叶问题

楼主(2018-03-31):
2205  2300KV    电机   5045的桨叶 用三叶桨 还是两叶桨

网友:
应该差不多的,三叶爆发强,两页效率高一点

楼主:
谢谢哥们    手感啥的 是不是需要从新摸索啊

网友:
看你需求 都可以的

网友:
看你用几S的电池喽,如果用3S电池的话,5寸3叶桨没问题,4S的话最好5寸2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