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9d使用x8r接收和电压回传模块怎么设置回传

楼主(2018-03-31):
求助,x9d使用x8r接收和电压回传模块怎么设置回传,如题,怎么设置动力电池电压回传到显示屏上,求大师解答

网友A:
你需要买一个这个 电压传感器 frsky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买一个这个 电压传感器 frsky自己的

有这么个东西,就是不知道遥控上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么个东西,就是不知道遥控上怎么设置

几年前就有了
我手上都10多个 一半是坏的 都是摔坏的
怎么设置你要去参考opentx 版本不一样有点不一样

网友(2019-05-02):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就有了
我手上都10多个 一半是坏的 都是摔坏的
怎么设置你要去参考opentx 版本不一样有点不一样 ...

有没有大致的步骤,比如有哪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