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及多旋翼设备] 华科尔眼罩,好盈电调,matek分电板

楼主(2018-04-01):
https://g.alicdn.com/idleFish-F2e/app-basic/item.html?itemid=566942770480&ut_sk=1.Wc9tUJkoPCUDAF53RGtrKY2B_12431167_1522542093453.Copy.detail.566942770480.1628440485&forceFlush=1

已挂闲鱼,去看详情

网友A:
眼镜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镜什么参数?

用着和br差不多,就是重点

网友B:
这眼罩我也有,这内置接收机很渣我用1w图传20米开外就一片糊了,有很多时候明明跟发射在同一频道却不显示,后来我外置了个接收机就好了,这个电池的usb口也不怎么灵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眼罩我也有,这内置接收机很渣我用1w图传20米开外就一片糊了,有很多时候明明跟发射在同一频道却不显示, ...

是的,接收效果差是因为里面有个东西品控很差,很容易坏,我返修给换了,售后还打电话给说明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