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8-04-01):
s500无人机,APM2.8飞控,左右前后飞会下降,,是什么问题,电调也调校过,校过两次,还是一样,求助大神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掉高,没办法完全解决,只能够:1保证动力冗余足够,2合适的PID,3尽量小的振动

至少不会,炸过一次就这样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至少不会,炸过一次就这样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之前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