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ko飞控怎么清除保存的命令

楼主(2018-04-01):
今天看了篇帖子银燕 BABY HAWK 开DSHOT600工序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3609

然后手贱,想着试试看,结果就不行了,电机一个都不会转了,有没有懂这个的给帮帮忙

楼主:
4号电机没有数值了

网友A:
要调线的,用oneshot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线的,用oneshot125

线调过了,好像是那个帖子里边最后输入的三行代码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调过了,好像是那个帖子里边最后输入的三行代码的问题

恢复初始化,重新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调过了,好像是那个帖子里边最后输入的三行代码的问题

那就别折腾了,能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初始化,重新来过

怎么恢复初始化?弄好再也不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恢复初始化?弄好再也不折腾了

Bf第一页那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第一页那里面有

弄好了 之前固件也刷不进去,找了找驱动刷了个固件就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之前固件也刷不进去,找了找驱动刷了个固件就好了  谢谢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