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飞控电脑连不上

楼主(2018-04-01):
昨天刚入一个F4飞控,但连电脑一直不能识别,刚开始飞控灯还亮,现在灯都不亮了。以为是数据线不行,特意买了一根公牛的数据线还是不行。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驱动安装了的话 可能是坏的

楼主:
最后电脑系统换成WIN10,上电后再连接电脑可以识别出来了,也刷了最新版固件,但在调试的时候配置项不能保存,显示“串口连接故障且无法修复”不知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不上电直插电脑还是不行哦。

楼主:
我的接收机是天地飞新出的WBUS,飞控上有三个点分别对应WBUS和PPM的要短接吗?是不是因为没有短接所以识别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