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读不到电调信息

楼主(2018-04-01):
如图所示,读不到电调信息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个已经读出信息了。也就是说你的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电调确实是bl的引导程序。

你把软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个已经读出信息了。也就是说你的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电调确实是bl的引导程序。

你把 ...

但是没办法改变转向啊

网友B:
用 BLHeli Configurator win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BLHeli Configurator win64

可以调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