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克重不

楼主(2018-04-01):
52克模友们,你们感觉会不会太重?

网友A:
我的55g.
重量只是一个因素,如果你的电机够猛,桨效率高,拉力大,电池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5g.
重量只是一个因素,如果你的电机够猛,桨效率高,拉力大,电池耐操.

你这个机架我也有,感觉太重,你用多少毫安电池

网友A:
电池单重是15g.
标的是1000MAH,但肯定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单重是15g.
标的是1000MAH,但肯定是没有的.

我的电池11克,400毫安,800毫安的22克,800毫安太重了,没法飞的,你用多少毫米的螺旋桨。

网友B:
电机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多少的

720  还是820    8520?

网友A:
自己测的电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的电机数据

好专业,用什么软件测的

网友A:
这个只要用一个可调稳压源就可以了。
给几个电压值,记录下电流值。
测拉力就直接用桨对着电子称吹就行(尽可能近点吹)。
记录数据用EXCEL做表。

其实还有一项是要关注的,就是电机的发热。这个可以用带测温功能的万用表,把热电偶粘在电机表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要用一个可调稳压源就可以了。
给几个电压值,记录下电流值。
测拉力就直接用桨对着电子称吹就行(尽 ...

好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