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调参以后数据保存不上

楼主(2018-04-01):
无论是自动调参,还是手动调参,飞控重新上电连接地面站,数据都是原始值,飞控正常使用,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求指点?

网友A:
自动调参。开关不能关。还有飞行模式不能切换。比如你起飞。切定高。自动调。不再乱晃了。地面站提示已经结束。手动回来降落不能切换模式。
降落以后加锁就保存。。重申。不能切换模式。自动调参开关也不能动。否则认为取消调参不保存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参。开关不能关。还有飞行模式不能切换。比如你起飞。切定高。自动调。不再乱晃了。地面站提示已经结 ...

对的啊,降落以后我让他自己上的锁,还是保存不了,后来我手动调参,也是这样当时调的好好的,重启以后就还是原来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啊,降落以后我让他自己上的锁,还是保存不了,后来我手动调参,也是这样当时调的好好的,重启以后就 ...

APM寄给我。重新买个新的
我给你推荐店家 保证质量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个旧版本固件试试,我的是调全部参数表里面的一个数据保存不了,最后从刷固件好了

回头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寄给我。重新买个新的
我给你推荐店家 保证质量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