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F405 V3 osd问题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2018-04-02):
首先表扬一下这样一体式的飞控装机真的是方便,焊的线少。走线也整洁,接下来说一下问题,图传和摄像机正常连接上电,眼镜里是看的到摄像头画面但是全部都是字母满屏字母,尝试过关闭所有OSD项目,制式等都无法解决。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你可以尝试重刷osd固件 betaflight地面站里应该可以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重刷osd固件 betaflight地面站里应该可以设置吧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啦

楼主: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