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冲浪者8是用不用开油门

楼主(2018-04-02):
手抛冲浪者8是用不用开油门,为什么我抛出后给油飞机就一头扎地上。郁闷。

网友:
用点力,大油门,向上十度,加高电机座另说

网友:
推力线高了吧,调整推力线对着机翼碳杆

楼主:
     推力线怎么调

网友:
一定要抬头,如果抛力大的话50%就可以啦,但是你要看看你的电机配置。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是加高电机座的。后来搞不好直接送人了

网友:
发图看看吧,冲浪很好起飞的、、

网友:
需要开油门,我第一次手抛扎地是因为升降舵反了

网友:
油门到底,抛出同时拉升降舵。我改的推力线比重心高很多都能飞

网友:
我把冲浪者放地上推油门拉升降就能起飞

网友:
不开油门你以为纸飞机啊

网友:
重心不对吧

网友:
不推油门的话,你需要练麒麟臂

网友:
要看风速,哈哈哈
定好重心,舵面调平,大油门平抛或向下一个小角度抛。不要向上抛

网友(2018-07-30):
几个因素的配合,机身重心,升降舵,油门,助跑抛飞。

网友:
第一,检查升降舵是不是反了。第二,冲浪者的升降舵面积太小,你用一片KT板粘在升降舵后面,加大升降舵面积。用增加升降舵面积的方法,不管电机座有没有加高,都适用

网友:
先开油门然后再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