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看看大概续航吗?

楼主(2018-04-02):
900轴距机架 六轴
18000 6s 10c 18650电池
三轴云台
飞越电动折叠脚
锐鹰1w图传
5008疯狂电机
1655碳纤桨
整机大概4850g-4900g左右(包括电池)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我550轴距,续航5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疯狂5008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老板银色或者金色的,一个是新版黑色的,你用的是哪个? ...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分钟左右,18650劝你别用在大机器上,炸了都不知道怎么炸的,掉压快,6s只能当5s用。

还好索尼vtc6  10c放电  准备加到24000毫安  持续放电240A    这个电机全部加起来最大也就130-140这样子 全油门   用24000毫安重量增加600g-700g这样子  续航能增加多少       或者用21000  质量增加300-400g   哪种电池上去搭配比较合适续航长   谢谢!

网友:
我猜能30分钟左右

电池这个要买来试 没法估计 还与环境温度有关

网友:
差不多30分钟,朋友6S 16000,6轴5kg飞27分钟,电机同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550轴距,续航59分钟

这么久。大神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久。大神什么配置

你上某宝查银翼550就知道了,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550轴距,续航59分钟

真的假的,什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