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inipix和pixhawk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8-04-02):
装了一台小四轴。f3飞控,不带定点定高。现在想要更加智能不必全手动。悬停稳定,想换pix飞控,上光流和gps,未来考虑增加避障。想问下minipix可以同时装这些传感器么。可以安装扩展板扩展设备么。

网友A:
小四轴的效率,你装这么多东西还要不要续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四轴的效率,你装这么多东西还要不要续航了

续航问题以后解决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上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航问题以后解决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上这些东西

好像可以把,印象中minipix就是论坛一个模友改的板,并没有阉割接口,只是把输出口之类的pwm口的电源线共用了,类似cc3d输入口那种方式减少接线,可能电源管理部分阉割了一些吧,不太清楚。

另外就是你轴距小到需要考虑mini的程度的话,你把全设备上去续航会低到你忍受不了的程度,还没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
貌似阉割掉了

网友B:
有i2c接口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i2c接口就可以

请问i2c接口可以接扩展板么 看minipix只有一个i2c口

网友:
小4轴用220m以内装pix 没太大意义 附件太重
GPS 电源模块 如果你要装超声波lidar这些 70%油门可能都不一定飞得起来
minipix应该是某个商家改的 阉割/修改端口位置 其他硬件和pixhawk 差不多 除了体积并没有太大优势
我除了固定翼之外 大多轴都是用pixhawk 原因IO给的最多 后面的排针基本插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