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t8j怎么改电池

楼主(2018-04-02):
我想把futaba—t8j的电池改成哩电池。不知道怎么改。请问大神们知道吗。求指教

网友A:
可以,有办法,买14500的电池一节3.3v,充电有点小麻烦.14500和5号电池同款大小,充电用18650的弹簧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
楼上好办法,用磷酸铁锂电池3.2v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办法,买14500的电池一节3.3v,充电有点小麻烦.14500和5号电池同款大小,充电用18650的弹簧充电器 ...

就是买3个14500电池。然后包起来。再来个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买3个14500电池。然后包起来。再来个头吗

买两个磷酸铁锂的14500就有6.4v了,别买锂电池哦…你装3个就9v…烧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两个磷酸铁锂的14500就有6.4v了,别买锂电池哦…你装3个就9v…烧控

哦。那电池和控的连接线要怎么办

网友:
要那么多干嘛,你不是6v电吗?两个足够,然后看你了

网友A:
电池不是四节吗,你只要两节,中间不是空了吗,把正负极接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是四节吗,你只要两节,中间不是空了吗,把正负极接起来就行了

哦。你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