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废穿越电池改控电

楼主(2018-04-03):
前几天遥控器忘关机了,导致我用了好久的控电过放报废了。
没有控电可以用,恰巧有两个有一块电芯报废的4s电池。焊接一个3s平头,改一个jst插头就可以用了。
说干就干,先把坏掉的电芯拆掉。
然后焊接上平衡头和插头。爱斯特充电器,万能组装电池的适合也可以用得到
组装好之后用充电器一插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而且充电之后还可以查看内阻
包几层纤维胶布,看起来美观一些。
主要是把上半部分包住了,不要让电芯短路就好了。
一口气改装了两个电池,然后又发现家里还有一个控电,现在居然有了三个控电
成品和自己改装的控电对比下,给我放电呗,高C体积就是大1500毫安的,比3000毫安的还要大一整圈。
最后装上遥控器,一切正常,又可以飞航模了。

网友A:
怎么往出找坏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不错的

4.2伏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往出找坏的电芯

用万能的艾斯特充电器,引出正负极两个硅胶线,放在电芯正负极上,检测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压的话就扔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4.2伏的锂电

动力电小心烧遥控器

网友:
挺好,有想法,我看好你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小心烧遥控器

电压对就不会啊,动力电就是内阻小点放电能力强点,只要电压合理不接反就不会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小心烧遥控器

AT9S是7.4V到18V宽幅电压输入的,4s的动力电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对就不会啊,动力电就是内阻小点放电能力强点,只要电压合理不接反就不会烧啊 ...

而且乐迪遥控器不仅7.4V-18V宽幅电压输入,而且防反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万能的艾斯特充电器,引出正负极两个硅胶线,放在电芯正负极上,检测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压的话就 ...

我的是308,能看到哪片电压内阻大,但不知道电池里的哪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308,能看到哪片电压内阻大,但不知道电池里的哪块

还是爱思特省心

网友D:
可以有啊,看来我的4s电池还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有啊,看来我的4s电池还有用

那当然啦,电池是航模中造成污染最大的东西了,一定要妥善保管,妥善利用,不能废弃了就扔掉了,那样对环境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