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式遥控器接收机换天线教程图文并茂

楼主(2018-04-03):
国际惯例,  口头禅:大家好我就是遥远的天山上的那一棵坚挺的松,天山一颗松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遥控器接收机换天线的教程,相信有许多的模友的接收机都有断过天线,天线一但断了,遥控距离将会大大缩短,断天线的接收机上天,  可能就会把飞机一键放生,如果再买个接收机的话会很贵,还是修一修的好,下面我们就以天七的揭接收鸡为例给大家示范,(其实接收鸡换天线都是差不多嘞)

首先,需要准备的工具有烙铁一个,焊锡丝若干,  坏的接收鸡,小刀(小刀是用来剥天线的绝缘层的,如果天线已经剥好就用不到小刀了,  一般买的天线都有剥好),天线一根(  淘宝很多的,大家搜搜买个比较便宜的就ok,)台钳一个(焊接的时候用来夹住接收鸡)
首先把接收鸡拆开,这时我们就能看到天线了
然后电烙铁发动,把两个天线的焊点拆掉,一个屏蔽层焊点,一个是内芯的焊点,,拆下来后吧新的焊接上就ok了,  注意焊接新天线的时候烙铁不要把内芯和屏蔽层中间的绝缘层烫化了
擦,出了点小状况,这个接收鸡的天线内芯焊点竟然脱落了,。,,,尬  。,,,
都是小事情,这点小小的困难怎么能难到本松  ,本松直接把天线焊在了背面的焊点,  正面和背面的焊点是相通的,直接焊上就ok,,,,大家要焊正面,我是因为焊点脱落才焊的背面,  大家不要学我啊
焊好了后吧接收鸡外壳扣上就ok,不要问为啥缠纤维胶带,,,  丫的,接收鸡的外壳卡扣掉了一个,尬
最后,通电测试下,ok,  一个接收鸡的天线到这里就换好了,建议大家最好测试下地面拉距,我用了两台控,一个好的接收鸡,  一个是这个刚修好的接收鸡,两个共同对比测试拉距,结果是我修的这个接收,比好的接收鸡还要远一点点才失控,  ,ok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希望此教程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我买了带屏蔽层的天线,屏蔽层那层不用焊(实际上也没焊盘)也没关系对吗?

会变得天线长度,效率大为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9也断过线,没断前两公里左右,换过后超4公里

这是失控炸了吗?慰问
我也刚困失控炸了爱机,这还是在头顶上100米范围啊

网友(2018-06-13):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是的,华科尔的接收机特别是六通道的,都是没有屏蔽层的天线。就一根3.1cm的电线。

楼主(2018-04-13):
客气了大柱子

网友:
顶一下   志豪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是不是没有屏蔽层的?没有屏蔽层的天线跟普通电线有什么区别?求大神讲解一下,谢谢

白色的这个就是屏蔽层

网友A:
这个接收是不是没有屏蔽层的?没有屏蔽层的天线跟普通电线有什么区别?求大神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是不是没有屏蔽层的?没有屏蔽层的天线跟普通电线有什么区别?求大神讲解一下,谢谢

另外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这个接收机用有屏蔽层的天线,屏蔽层不焊,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的天线,没有屏蔽层的部分就是一个振子,振子长度决定了谐振频率,你这个是天线短,直接用一段导线 ...

意思就是我买了带屏蔽层的天线,屏蔽层那层不用焊(实际上也没焊盘)也没关系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必需焊接屏蔽层,找到接收机的地线,焊上去。

哦哦,屏蔽层跟地线连一块就行?那我用跳线,跟针脚那头的地线连接可以吗?

楼主:
屏蔽层内芯都要焊接,且不能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行,必需焊接屏蔽层,找到接收机的地线,焊上去。

另外,我想问下,如果屏蔽层没焊,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的这个就是屏蔽层

屏蔽层我知道,只是我的接收机压根就没有焊屏蔽层的地方,接收机拆开看过,就是一根导线直接焊上去的

网友D:
一焊就会把皮烫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焊就会把皮烫化了

小心点焊不会焊化滴

网友E:
好多表情,哈哈哈哈
我的rx601天线也好短,准备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表情,哈哈哈哈
我的rx601天线也好短,准备也换了

表情多看起来才不枯燥,  ,快换了天线继续浪吧

网友F:
所说的地线和负极是一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说的地线和负极是一个么?

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想问下,如果屏蔽层没焊,会有什么影响?

屏蔽层没焊  应该是发射和接收 效率,变小或者距离变短。天线铜管就是接在 屏蔽线上的

网友B:
我的天9也断过线,没断前两公里左右,换过后超4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