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制作数传问题

楼主(2018-04-03):
按吧里之前模友给的方法和固件制作的esp8266的pix数传,地面站一直连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电脑能连上这个wifi,有大佬遇到相似情况吗?求赐教

网友:
放弃吧,我觉得不方便,想调试的我都直接电脑

网友A:
楼主,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在APM上面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在APM上面测试呢?

没有呢,地面站提示没有收到心跳包,我猜是飞控的数据就没有发送到esp8266上去,8266自然就发不出数据

网友B(2018-05-07):
连接不上,最近研究这玩意,国外的固件也试了,双向透传肯定是没有问题,都用串口芯片测试了,但是apm的串口和esp8266的串口怎么也互通不了,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接不上,最近研究这玩意,国外的固件也试了,双向透传肯定是没有问题,都用串口芯片测试了,但是apm的串 ...

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折腾了一天。之后我用esp-link这个固件,然后在设置页面把原来的UART0 改为UART 2(就是UART SWAP)然后把8266 gpio 13 15接到飞控上的数传接口就好了。我飞控是apm2.8  8266用的是node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不上,最近研究这玩意,国外的固件也试了,双向透传肯定是没有问题,都用串口芯片测试了,但是apm的串 ...

可以呀,我感觉是不是apm或者pix的数传口就没有数据传到esp8266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折腾了一天。之后我用esp-link这个固件,然后在设置页面把原来的UART0 改为UART 2(就是U ...

嗯,按照你的方法好用了,但是获取参数好慢,还得继续调试,不知道什么原因要用模拟串口,而不能用原生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折腾了一天。之后我用esp-link这个固件,然后在设置页面把原来的UART0 改为UART 2(就是U ...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在获取参数,但是获取不到,最后显示not connected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在获取参数,但是获取不到,最后显示not connected

找到问题为什么要改成虚拟串口了

网友:
模吧就是技术总部啊!收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为什么要改成虚拟串口了

我用着传输速度还好,但是飞上天之后,距离太近了,几十米就掉wifi了, 最近在研究ulrs.

网友(2018-11-12):
引用 网友C:
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折腾了一天。之后我用esp-link这个固件,然后在设置页面把原来的UART0 改为UART 2(就是U ...

学习了。 回去试试

网友(2019-01-08):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为什么要改成虚拟串口了

你好,你找到什么原因虚拟串口可以,硬件串口不可以吗?

网友:
都是高技术人才

网友(2019-08-04):
楼主好厉害,赞一个,教程也好详细,以后就跟着你混了。

网友D:
有要用这个模块做数传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为什么不能直接连接TX。RX。。。。是因为这个硬件已经连接在CH340串口芯片上了。。。。用个小刀在写完程序后切断两根线。。。。就可以连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要用这个模块做数传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为什么不能直接连接TX。RX。。。。是因为这个硬件已经连接在 ...

你说的意思是飞控端的TX RX应该直接连接8266模块,中间不需要再通过ch340连接到8266,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种情况本身就没有ch340做中间连接,只是下程序的时候单独用了一次340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