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调的三根信号线与两根信号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4-03):
如果我的接收机只有黑和白两个插口,电调有三个黑红白不能启动 会发出 滴 滴 。。。。的声响

网友A:
三根的是带BEC输出的,也就是说三根线的电调可以给接收机提供5V供电。两根的只有信号线和GND。

网友B:
会发出声音正常的,你需要做一下电调校准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接收机只有黑色和白色,插上电调带BEC输出的就会无信号接收!插上不带BEC的就可以正常启动!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发出声音正常的,你需要做一下电调校准

试过了。发出连续的有规律的滴 滴 滴!是接收不到信号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的是带BEC输出的,也就是说三根线的电调可以给接收机提供5V供电。两根的只有信号线和GND。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接收机只有黑色和白色,插上电调带BEC输出的就会无信号接收!插上不带BEC的就可以正常启动!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发出连续的有规律的滴 滴 滴!是接收不到信号的提示

能把你的接收和电调上个图吗

网友:
一款是带5v输出  一款是不带5v输出而已   没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三线的多了一条5v电压输出线,意思就是,可以当输出电源用,两线的就没有,只有地线和输入信号线了

网友:
电调上的BEC 插到接收机上的时候  不插电调上的电源那根线 其它两根与接收机上的信号和地插上就行了 把电调上的三根线挑一下  电调上的BEC 一般中间的那根是+5V

网友:
三根线的是有bec输出,就是五伏供电,两根线就没有,不过现在有的是遥测回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接收机只有黑色和白色,插上电调带BEC输出的就会无信号接收!插上不带BEC的就可以正 ...

你把中间那根(一般是红色的)拿掉不就变成不带BEC的了  你可以试试。至于插上接受的滴滴声,仅靠你的描述无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线的多了一条5v电压输出线,意思就是,可以当输出电源用,两线的就没有,只有地线和输入信号线了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哈哈

网友:
你可以单独调校一下每一个电调

网友D:
插上电调带BEC输出的就会无信号接收!插上不带BEC的就可以正常启动

跟bec那根找线没关系,每换一个电调,你都要重新校准下你的油门行程,也就是让新电调按照你的遥控器行程去认油门。校准方法一般为:油门拉最高,电调通电,听到滴,再把遥控油门杆拉倒最低,听到滴确认声,校准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调带BEC输出的就会无信号接收!插上不带BEC的就可以正常启动

跟bec那根找线没关系,每换一个电调, ...

谢谢!你的回答很清楚!

网友(2018-06-06):
还以为焊好线就能玩了,原来还要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