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参数正常吗?

楼主(2018-04-04):
(图片)

网友A:
什么意思,地图没刷出来??

网友B:
气压计没事,你重启一下就归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地图没刷出来??

高度差不是归零吗?显示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没事,你重启一下就归零了!

这样可以试飞,因为调试之前飞机离地后老是往一边倒,不是垂直起飞!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试飞,因为调试之前飞机离地后老是往一边倒,不是垂直起飞!

那是你姿态没校准号,重新校准一下加速度计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问题?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