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修航模电池下午修iPad电池

楼主(2018-04-04):
我与电池的不解之缘。
之前的电池已经很不行了,电量只有新的60%,也就只有一半左右的电。
网上一块iPadmini4原装的电池才88块钱,在苹果官方油管居然要800多块钱。当然自己动手换了。先把屏幕拆开。
当时就用床上的这把折叠刀,在屏幕的四角开了一个口子,然后撬开了。
等新电池到了就可以把主板上的几颗螺丝取下来,然后把屏幕分开。一定要注意,屏幕上的排线很短,如果力气大的话就会折断。如果屏幕不往前推移的话,千万不要90度,那样也会折断的。
iPad里面空间还是很松散的,我还想在里面再加一个4G模块。
用图片上的热风枪,吹平板电脑的后盖,然后电池很容易就取下来了。当时吹的平板电脑滚烫,用一撬就撬下来。
安装新电池这事不要着急,粘上双面胶。先测试一下触摸指纹显示充电电池状况都没有问题的话,上螺丝贴上双面胶。
电池很不错,是原装里面的上品,比普通原装电池还要多出几百毫安。
撕开双面胶,粘在平板电脑上。
把屏幕的双面胶贴在屏幕上,一定要把之前的旧胶撕掉,要不然粘不平的,胶一定要贴着四边站,我就是没有粘好屏幕,有的地方不牢。
成品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完好如初。又满血复活。
苹果有降频,当电池寿命不行时,会主动降低CPU主频自己换个电池就完美解决了设备会比以前更加流畅。
很不错,之前看视频只能坚持六个小时。现在充满电,理论上说能十个小时了。

网友A:
期待出4g模块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出4g模块教程

那个成本有些太高了,目前还没有钱弄。

网友:
哈哈哈,楼主成维修专业户了

网友B:
哈哈哈,楼主成维修专业户了,以后在吧里开个维修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楼主成维修专业户了,以后在吧里开个维修店吧,

就这点儿维修算不了什么,都没到到芯片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