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真的不能支持4s以上的电池吗?

楼主(2018-04-04):
翻某宝想找一款可以支持5,6s电池的电机,奈何找不到。看一些电机的测试推力又看到最大推力电压是6s的,所以想问吧友,电机真的不能支持4s以上的电压吗?或者电机支持,只是飞过后电池的温度较高?

网友:
我感觉电机可以上6s,但还是建议上4s,虽然高电压暴力,但效率会下降

网友:
一般体积决定功率,对于特定尺寸型号的电机来说推力基本上很难靠电压提高,不过同尺寸型号的如果选更低kv的就可以适应更高电压,总体来说会更省电

网友:
每个电机都有最佳的效率点

网友:
有些电机可以

网友:
不同电机耐压不同啊,怎么可能不行?用12~24S电池的都有

网友:
还有12S的电机

网友:
路过看看  大家回复

网友:
可以的啊,看你用多大的电机了

网友:
电机那么多种 18s 20s 也可能
看LZ要电机来做什么 穿越 航拍 还是农业

网友:
      关键在于你 的搭配“电机”+“电池”+“桨”的搭配,空载的话一般电机上6s没什么问题。但是搭配上桨之后就有个功率的问题了,空载不会有多大的功率所以没什么关系,同一电机和电池搭配越大的桨最大功率也大,当超过电机的推荐功率的时候发热会变得十分严重,这个时候就有可能烧电机了。比如你2212kv800的电机 用3s10寸桨没什么问题,4s可能就最好用8寸,你要上6s用5,6寸可能差不多。

网友:
看电机的参数说明,每种电机的设计要求不一样

网友:
可以的 电机就是个线圈 只是在设计范围内使用它 不会出现烧电机风险

网友:
12S的植保机都组装过

网友:
合理地根据电机参数去配电调电池。